【MSP430共享】MSP430的软硬件C延时程序设计

楼主:
1 硬件延时,MSP430单片机系统程序多采用事件驱动机制,即在没有外部事件触发的情况下CPU休眠于低功耗模式中。当外部事件到来时,产生中断激活CPU,进入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ISR)中。中断响应程序只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置位相应事件的标志,二是使MCU退出低功耗模式。主程序负责使MCU在低功耗模式和事件处理程序之间切换,即在主程序中设一个无限循环,系统初始化以后直接进入低功耗模式。MCU被唤醒后,判断各标志是否置位。如果是单一标志置位,那么MCU执行相应的事件处理程序,完成后转入低功耗模式;若是有多个标志同时置位,主程序按照事先排好的消息队列对它们依次判别并进行处理,所有事件处理完毕以后MCU休眠,系统进入低功耗状态(该消息队列的顺序是按照任务的重要性设定的优先级)。在这种前后台系统中,由于主程序是无限循环,就必须关闭看门狗,与其闲置,不如用其定时器的功能作硬件延时。使用MSP430单片机看门狗定时器实现任意时长精确延时,既满足了系统实时低功耗的要求,也弥补了使用无限循环延时的时间难确定和占用CPU时间长的缺点。通过下例,讲解在同一WDT ISR中完成不同时长延时的技巧。 #pragma vector=WD_r_VECTOR interrupt void WDT_Delay(void){ //看门狗中断服务程序 if((DelayTime&Delay500ms)==Delay500ms){ //判断需要500 ms延时的标志是否置位 static unsigned int n250MS=O; n250MS++; if(n250MS==2){ //延时250ms×2=500ms n250MS=0; //清零计数器 DelayTime&=~Delay500ms;//复位标志位 WDTCTL=WDTHOLD+WDTPW; 1El&=~WDTlE;//关闭看门狗定时器并禁止其中断 } } if((DelayTime&Delay30s)==Delay30s){ //判断需要的30 s延时标志是否置位 static unsigned int nS=0; nS++; if(nS==30){ //延时1 s×30=30 s nS=0; //清零计数器 DelayTime&=~Delay30s;//复位标志位 WDTCTL=WDTHOLD+WDTPW; IEl&=~WDTlE;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并禁止其中断 } } } 如果任务1需要500 ms的延时,只需在需要延时处执行如下语句: WDTCTL=WDT_ADLY_250; IE┃ =WDTIE; //① DelayTime┃=Delay500ms //② while((DelayTime&Delay500ms)==Delay500ms); //③ ①处是配置看门狗工作在定时器模式,WDT每隔250 ms产生一次中断请求。可以根据需要改变时钟节拍,在使用32768 Hz晶振作为时钟源时,可以产生1.9ms、16 ms、250 ms和1000 ms的延时基数。在头文件msp430xl4x.h中,将这4种翻转时间的WDT配置宏定义为:WDT_ADLY_1_9、WDT_ADLY_16、WDT_ADLY_250和WDT_ADLY_1000。如果用DCOCLK作为SMCLK的时钟源,WDT选择SMCLK=1 MHz为时钟源,这样可以有O.064 ms、0.5 ms、8 ms和32 ms延时基数可供使用。 ②处设置一个标志位,方便WDT ISR判别并进入相应的延时分支。 ③处一直判别DelayTime标志组中的Delay500ms位,如果处于置位状态,说明所需的延时未到,执行空操作,直到延时时间到,在WDTISR中将Delay500ms复位,跳出while()循环,执行下一条指令。 同理,如果任务2需要30 s延时,通过WDTCTL=WDT_ADLY_1000激活WDT中断,每隔1 s进中断一次,在WDT ISR中判别标志发现是Delay30s置位而不是Delay500ms执行30 s延时程序分支。每中断一次,计数器nS加l,直到计到30,说明30 s延时完成,清零计数器,停止看门狗(WETCTL=WE)THOLD+WDTPW;)可停止产生中断,并复位该延时标志,以通知任务延时时间到,可以执行下面的指令了。 在WDT ISR中可以根据延时基数和计数器的搭配实现任意长度的时间延时。在系统程序设计时,先确定所需的不同延时时间,然后在WDT。ISR中添加相应的延时分支即可。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II移植于MSP430单片机就是使用看门狗定时器产生时钟节拍的。 对于系统比较简单,只需要单一时长的延时.而又要考虑系统功耗时,介绍另一种使用看门狗定时器中断完成延时的方法。若要延时1 s,则设定WDT每250 ms中断一次。在需要延时处,启动看门狗定时器并允许其中断,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3(共有5种.模式)休眠。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对延时时间累加,当达到1 s时唤醒CPU,并停止看门狗定时器中断。实例代码如下: vold main(vold){ WDTCTL=WDT_ADT_ADLY_250) //启动WDT,每250 ms中断一次 IEII=WDTIE)//使能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_BIS_SR(LPM3_bitS+GIE); //系统休眠于低功耗模式3,开总中断 } #pragrna vector=WDT_VECTOR —interrupt void WDT_Delay(void){ //看门狗中断服务程序 statlc unsigned charn=4; if(一一n==O){ //延时4×250 ms=1 s —BlC_SR_IRQ(LPM3_blts); //将CPU从低功耗模式3唤醒 WDTCTL=WDTHOLD+WDTPW: IEl&=~WDTIE;)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并禁止其中断 } 这种方法充分发挥了MSP430系列的超低功耗特性,在等待延时的过程中,CPU不需要一直判断标志位以得知延时结束,而是进入省电模式。等待过程中,只有极短的时间会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累计时间并进行判断。可以根据需要设置CPU进入不同的低功耗模式LPMx。如果系统使用了多种外设中断,并在其他中断服务程序中也有唤醒CPU的语句,这种方法便不再适用了。 μs级延时不宜使用硬件延时,因为频繁的进出中断会使CPU用大量时间来响应中断和执行中断返回等操作。硬件延时的方法适用于ms级以上的长时间延时。 2 软件延时 在对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820的操作中,用到的延时有:15 μs、90μs、270 μs、540 μs等。这些延时短暂,占用CPU时间不是太多,所以比较适合软件延时的方法。通过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很容易控制时间,我们知道每条语句的执行时间,每段宏的执行时间及每段子程序加调用的语句所消耗的时间。因此,要用C语言编制出较为精确的延时程序,就必须研究该段C程序生成的汇编代码。 循环结构延时:延时时间等于指令执行时间与指令循环次数的乘积,举例来讲,对如下延时程序进行实验分析。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while(time一一){}; 在main()中调用延时函数delayr(n);得到的延时时间是多少,需要在MSP430单片机的集成编译环境IAR Em—bedded Wclrkbeneh IDE 3.10A中编制测试。 使用C430写好一段可执行代码,在其中加入延时函数,并在主函数中调用,以delay(1OO)为例。设置工程选项Options,在Debugger栏中将Drivet选为Simulator,进行软件仿真。在仿真环境C—SPY Debugger中,从菜单View中调出Disassembly和Register窗口,前者显示编程软件根据C语言程序编译生成的汇编程序,在后者窗口中打开CPU Register子窗体,观察指令周期计数器CYCLE—COUNTER。可以看到,delay()编译得到如下代码段: delav: 001112 OF4C mov.w R12,R15 OOlll4 0C4F mov.w R15.R12 001116 3C53 add.w #0xFFFF.R12 001118 0F93 tst.w R15 00111A FB23 jne deIay 单步执行,观察CYCI正COUNTER,发现每执行一条指令,CYCLECOUNTER的值加1,说明这5条指令各占用1个指令周期,循环体while()每执行一次需要5个指令周期,加上函数调用和函数返回各占用3个指令周期,delay(100)延时了5×100+6—506个指令周期。只要知道指令周期,就能容易的计算出延时时长了。延时函数因循环语句和编译器的不同,执行时间也有所不同,依照上述方法具体分析,可以达到灵活编程的目的。 MSP430的指令执行速度即指令所用的周期数,这里的时钟周期指主系统时钟MCLK的周期。单片机上电后,如果不对时钟系统进行设置,默认800 kHz的DCOCLK为MCLK和SMCLK的时钟源,LFXTl接32768 Hz晶体,工作在低频模式(XTS=O)作为ACLK的时钟源。CPU的指令周期由MCLK决定,所以默认的指令周期就是1/800 kHz=1.25μs。要得到lμs的指令周期需要调整DCO频率,即MCLK=1 MHz,只需进行如下设置:BCSCTLl=XT20FF+RSEL2; //关闭XT2振荡器,设定DCO频率为1 MHz DCOCTL=DCO2 //使得单指令周期为lμs 并不是说MSP430单片机软件延时最小的延时基准是lμs,当开启XT2=8 MHz高频振荡器,指令周期可以达到125 ns。MSP430F4XX系列的单片机由于采用了增强型锁频环技术FLL+,可以将DCO频率倍增到40MHz,从而得到最快25 ns的指令周期。 调用延时函数的方法适合于100 μs~1 ms之间的延时,100μs以下的短延时最好通过空操作语句_NoP()或其任意个组合来实现。可使用宏定义实现需要的延时,如要延时3 μs,则: #define DELAY5US{_NOP();_NOP();_N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