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中断老是进不去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上午发现SCI的中断程序怎么也进不去,最后解决是重新翻看了TI的SCI模块手册,发现自己有一个使能位没有做,导致无法识别。

在此记下,也许有人会跟我一样傻

RXFFIENA Receive FIFO interrupt enable
0 RX FIFO interrupt based on RXFFIVL match (less than or equal to) will be disabled
1 RX FIFO interrupt based on RXFFIVL match (less than or equal to) will be enabled.

网友:
问 SCI_ECHOBACK的例子,
void scia_fifo_init()
{
    SciaRegs.SCIFFTX.all=0xE040;
    SciaRegs.SCIFFRX.all=0x204F
    SciaRegs.SCIFFCT.all=0x0;
}

SCIFFRX是否错了?我觉得应该是202F,如上所说没有使能FIFO-SCI中断?

网友:
看你想要干嘛用了。我后来设了0x206F就可以了。你可以自己改了试试啊

网友:
中断进不去啊进不去:

网友:
晕,还没进去啊。哪天把你的源程序发给我,帮你看看。

网友:
sci-ehoback
void main(void)
{

    Uint16 ReceivedChar;
    char *msg;
   InitSysCtrl();
   InitSciaGpio();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LoopCount = 0;
    ErrorCount = 0;

    scia_fifo_init();           // Initialize the SCI FIFO
    scia_echoback_init();  // Initalize SCI for echoback

    msg = "\r\n\n\nHello World!\0";
    scia_msg(msg);

    msg = "\r\nYou will enter a character, and the DSP will echo it back! \n\0";
    scia_msg(msg);

   for(;;)
    {
       msg = "\r\nEnter a character: \0";
       scia_msg(msg);
       while(SciaRegs.SCIFFRX.bit.RXFFST !=1) { }       // Get character
       ReceivedChar = SciaRegs.SCIRXBUF.all;
       msg = "  You sent: \0";
       scia_msg(msg);
       scia_xmit(ReceivedChar);

       LoopCount++;
    }

}

// Test 1,SCIA  DLB, 8-bit word, baud rate 0x000F, default, 1 STOP bit, no parity
void scia_echoback_init()
{
    // Note: Clocks were turned on to the SCIA peripheral
    // in the InitSysCtrl() function

        SciaRegs.SCICCR.all =0x0007;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 No parity,8 char bits,
                                   // async mode, idle-line protocol
        SciaRegs.SCICTL1.all =0x0003;  // enable TX, RX, internal SCICLK,
                                   //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SciaRegs.SCICTL2.all =0x0003;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 =1;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1;
        #if (CPU_FRQ_150MHZ)
              SciaRegs.SCIHBAUD    =0x0001;  // 9600 baud @LSPCLK = 37.5MHz.
              SciaRegs.SCILBAUD    =0x00E7;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SciaRegs.SCIHBAUD    =0x0001;  // 9600 baud @LSPCLK = 20MHz.
      SciaRegs.SCILBAUD    =0x0044;
        #endif
        SciaRegs.SCICTL1.all =0x0023;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

// Transmit a character from the SCI
void scia_xmit(int a)
{
    while (SciaRegs.SCIFFTX.bit.TXFFST != 0) {}
    SciaRegs.SCITXBUF=a;

}

void scia_msg(char * msg)
{
    int i;
    i = 0;
    while(msg != '\0')
    {
        scia_xmit(msg);
        i++;
    }
}

// Initalize the SCI FIFO
void scia_fifo_init()
{
    SciaRegs.SCIFFTX.all=0xE040;
    SciaRegs.SCIFFRX.all=0x206f;
    SciaRegs.SCIFFCT.all=0x0;

}

网友:
发现F28335的硬件图上有个ISO7221东东,
连接SCI-RX有个SW1,但真正板子上没有这个SW
于是根本无法做28335与PC通信的debug。

也就是说SCI-A-RX压根就没连接上PC.
坑爹啊。鼓捣了半个月。

网友:
ISO7221A不就光耦么,数字信号隔离的,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板子上是否有做SCI通讯的接口,找找板子上是否类似max232 这样的芯片,如有自己连几根线用计算机串口做是一样的。不一定非要通过你的USB接口。

网友:
今天用一个DB9的头,自己焊了3跟跳线,跟ISO-TX RX GND连接,用带RS232的USB连接线接PC。
总算是实现了PC-MCU通信。

这算是TI的Bug么?
28335上的MAX232根本不起作用,GPIO28/29引脚不能使用,
只能用ISO-RX TX代替,跟PC连接用外接的MAX232.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是开发板。部分功能板子上不可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