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啊

楼主:
在学习msp430f149中,我用买的开发板上的程序生成的txt文件下载到学习板中就能实现,我自己建了一个工程,复制那个程序在生成txt的文件下载到板子上面却没什么现象,求助啊,这么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编译过了吧?
你描述的不太清楚,我猜会不会是编译软件配置的问题啊?

网友:
编译过了啊,就是同样的代码生成的txt里面的数据不一样啊

网友:
不会是没选择相应的芯片型号吧?
还有优化等级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IAR工程重新建立后,是有这个问题的,我刚学习IAR的时候老遇到

网友:
果然是没设置芯片型号,谢谢各位啦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