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GPRS 实现远程数据传输和控制

楼主:
现在DTU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了

1.智能家居 2.工业自动远程控制及其报警 3.车辆监控 4.大型机械故障检测

只要超级远程都能用到DTU。

潜水好几年了,做了两年软件,最近接触了一下这个。

蛮有意思的。 废话少说 太晚了。。

板子的一角 (原文件名:DSCN0910.gif)

板子的一角 (原文件名:DSCN0910.gif)

板子全景 (原文件名:DSCN0909ff.gif)

板子全景 (原文件名:DSCN0909ff.gif)

GPS 模块 (原文件名:DSCN0927.gif)

GPS 模块 (原文件名:DSCN0927.gif)

GPRS测试 (原文件名:ublox.gif)

GPRS测试 (原文件名:ublox.gif)

GPS 模块 (原文件名:DSCN0927.gif)

GPS 模块 (原文件名:DSCN0927.gif)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一下 呵呵

网友:
板子功能

板子功能主要运用:

1.远程控制 就是通过短信控制远程开关,主要运用于智能家居,目前国外这种带GSM通信的开关运用非常广泛。可以控制和查询家电状态。

2.数据采集 目前市场好多都是运用于抄表功能,比如供热仪表,每栋楼里都有一个,然后将采集数据发送至远程服务器进行分析处理。就可分析当前供暖状态。

3.定位追踪 现在运用很广了,虽然小时候觉得是多么高科技的功能。将数据通过GPRS传送到服务器或者发送到您的手机,分析速度 ,时间,经纬度,油量等 。通过服务器数据库保存,还可分析几个月前去过哪里,谷歌地图实时显示。

网友:
TPY GPRS GPS

TPY GPRS GPS

网友:
大家一定都很少跑市场,这个,现在已经做到基本没有利润的东东。而且,现在都不用mcu的,都是利用通信模块直接接gps,利用脚本编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脚本编程?
怎么玩?

网友:
哇塞,好东西啊!支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把你的程序加到模块的程序中,利用通信模块的cpu的api函数帮你做一些简单的通讯和IO口控制。几家大的模块厂商都可以支持这种运用。DTU的最大的运用在基站或者直放站的监控,前两年出租车也很火,不过现在歇了不少,现在比较多的是无线pos,都是一个比较集中量大的运用。无线抄表的话,电表是没戏的,电表现在都是国家统一采购的,集抄都是自带通信模块的,而且需要时工业级温度的。自己接些不计成本的小项目做做还可以。

网友B:
哈哈,大一的时候做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大一的时候做的就是这个
那也太厉害了吧同学,做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太厉害了吧同学,做的怎么样?
还行吧,,不就是搞搞串口嘛。。这个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