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容耦合共射放大电路

楼主:
为什么在输入信号作用时,C1上电压基本不变啊??

清华那本模电上的话,看得我纠结啊。。。

清华那本模电上的话,看得我纠结啊。。。

网友:
你确定电容没坏??

网友:
不变是最好的,C1 与 C2 的电压都应该不变,
电容吃的,是静态时的偏置电压,交流电的直流分量(未整流平均值)是零,电容电压会因讯号的通过而波动,但在情况正常时是不会偏移的。

网友:
Uc1=U*e^(-t/RC),是不是RC太大了,放电时间不够。3楼说C1电压不变最好,那不是就没有输入信号了吗?

网友:
我错了,3楼是对的。C1容抗应该小一些,避免信号的衰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电压会因讯号的通过而波动,但C1电压为什么又可以看作恒定?
而且我觉得在加入信号时,三极管BE两端电压应该不会变嘛

网友:
是不是回路中电压代数和不一定为0?只有相量和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 而且我觉得在加入信号时,三极管BE两端电压应该不会变嘛?
那你测得三极管BE两端的电压改变了吗?

网友:
Rb是偏置电阻,直流偏置从vcc到Rb,来到三极管的基极,,为了使需要放大的小电压信号输入时不影响到放大器的直流偏置,加了电容C1,C1叫“输入耦合电容”,它“通交阻直”。将直流偏置的流向阻挡,使它只能通过三极管的基极。而输入的信号是由一系列的交流信号组合而成的,所以小电压信号可以通过C1到达三极管的基极。

网友:
输入的虽是交流,但电路的运动,归根结底还是直流电位的变化,
耦合电容的作用,相当于一个不断地充电放电的电池,它使讯号源既不为偏置所钳制,又能透过充放电把信息传到基极,改变 Ube 而令管子得以有所作为。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一般仪表来测也许变化真的不大,用示波器看就清楚可见是变着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