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开全局中断不进入休眠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_MDLY_32;                     // Set to ~32ms Interval Timer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P6DIR |= 0x04;                            // Set P6.2 to output direction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6OUT ^= 0x04;                            // Toggle P6.2 using exclusive-OR
}

以上例程,现在只想开全局中断,不想进入LPM0,程序要如何改动呢。
直接改成_EINT(),不管用的。

网友: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直接把这句屏蔽掉不可以吗?

网友:
把LPM0_bits 去掉

网友:
还得自己试验啊。

_EINT();是可以用的,只不过要在后面加一句while(1)

要不然程序就直接结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出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