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函数是怎么写半字节到 LCD 的?

楼主:
void  DispDataWrOneNibble (CPU_INT08U data)
{
    CPU_INT32U  value;

    BSP_LCD_DISP_RW_LO();                                       /* Set R/W write LOW to write to the LCD module.        */

    BSP_LCD_DISP_E_HI();                                        /* Write the UPPER nibble to the LCD module.            */
    value = ((data >> 4) & 0x0F);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BSP_GPIO_LCD_DB, value << 2);

    DispDly_uS(1000);
    BSP_LCD_DISP_E_LO();
}

网友:
还有下边这个是怎么写一个字节的呢?
#if (APP_CFG_LCD_EN == DEF_ENABLED)
void  DispDataWr (CPU_INT08U data)
{
    CPU_INT32U  value;

    BSP_LCD_DISP_RW_LO();                                       /* Set R/W write LOW to write to the LCD module.        */

    BSP_LCD_DISP_E_HI();     //拉高 PB4                                   /* Write the UPPER nibble to the LCD module.            */

    value = ((data >> 4) & 0x0F);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BSP_GPIO_LCD_DB, value << 2);

    DispDly_uS(1000);
    BSP_LCD_DISP_E_LO();

    DispDly_uS(1000);                                            /* Write the LOWER nibble to the LCD module.            */
    BSP_LCD_DISP_E_HI();
    value = (data & 0x0F);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BSP_GPIO_LCD_DB, value << 2);

    DispDly_uS(1000);
    BSP_LCD_DISP_E_LO();
}

网友:
楼主看下这两个函数就明白了
  BSP_LCD_DISP_RW_LO();
BSP_LCD_DISP_E_HI();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fine  BSP_LCD_DISP_E_HI()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BSP_GPIO_LCD_E,  BSP_GPIO_LCD_E)
#define  BSP_LCD_DISP_E_LO()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BSP_GPIO_LCD_E,  0)

#define  BSP_LCD_DISP_RW_HI()
#define  BSP_LCD_DISP_RW_LO()

网友:
回复 网友A: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BSP_GPIO_LCD_DB, value << 2);
为什么要左移 2 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