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DSP/BIOS下的LOG_printf来实现打印字符数组?

楼主:
我是学习DSP/BIOS的新手,最近在移植linux代码到DSP/BIOS下,出现一个问题:linux下可以用printk打印多个参数,并且还可以打印字符数组(因为不是常量字符串),但BIOS下的LOG_printf不可以,有没有什么办法利用LOG_printf来实现打印字符数组?

网友:
上面说的不准确

我是学习DSP/BIOS的新手,最近在移植linux代码到DSP/BIOS下,出现一个问题:linux下可以用printk打印多个参数,并且还可以打印字符数组(不是常量字符串也可以),但BIOS下的LOG_printf不可以(只能是常量字符串),有没有什么办法利用LOG_printf来实现打印字符数组?

网友:
这么多人关注, 咋就没有人回贴呢?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不是不想回  实在是不懂。。。

网友:
用循环,LOG_printf,%c格式说明符,可以打印字符数组吧?

网友:
这样太麻烦了 而且又不直观  !比如字符串长度为200,哪占据多少啊   TI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考虑这种情况呢

网友:
同问,顶上去

请问楼主找到方法了没,请指教

网友:
两三年没上这个论坛了,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后来换项目了,不搞DSP了,7楼的朋友,我现在没关注这个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