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kefsfile应该如何使用?请详细帮助一下吧,谢谢了。

楼主:
真不会使用makefsfile,老显示不是内部或外部指令,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呀》?谢谢大家了,帮个忙,回答详细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在于路径不对。
将 Makefsfile.exe 放到和 fs 文件夹同一级下。
将要转换的文件(HTML。。。。)发到 fs 文件夹下。
再用你上边的命令就对了。
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这么快速的回答,太感谢了,我的弄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又好了。确实都在一个文件夹下了。现在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