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经常出现的找不到SYSTEM ID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在NIOS的工程经常跑着跑着就找不到ID了,我在官方的论坛泡了很久,有的说可以直接ignore,其实是9.0以后一但ignore就跑不通了。
最后也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用了一个很无奈的搞法。就是把以前的工程备份起来,找不到ID后就实用以前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没用过!不好意思。等待高手!

网友A:
专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整了一下午,用nios到现在,碰到过好多回这种情况,基本可以确定,软核的时钟和复位脚,查查这两个脚,复位保证高电平,时钟要有,基本就可以解决了,我的基本全出在复位的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太多亏,希望后面的人少走弯路,另外在写程序的时候延时程序最好自己写,不要调用usleep,在一个for循环里用usleep的话时间会加长很多,很难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整了一下午,用nios到现在,碰到过好多回这种情况,基本可以确定,软核的时钟和复位 ...

很好的经验分享,希望楼上多多分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整了一下午,用nios到现在,碰到过好多回这种情况,基本可以确定,软核的时钟和复位 ...

检查了复位信号保持在高电平,复位问题具体会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