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inistm32f103RBT6开发板上插上电后USB状态指示灯亮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急求?Ministm32f103RBT6开发板上插上电后USB状态指示灯亮了是怎么回事?正常情况下USB状态指示灯是不亮的,亮了是什么原因?急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上述加得效果图

上述加得效果图,这是什么原因?急需高手解决????????????

我还曾把跳冒(红色箭头所指)都换转过,那USB指示灯仍还是亮着,这是为什么啊?

麻烦哪位高手指点下并指导下如何去解决?

网友:
我有这块板,那个灯受PD2口,和D+控制你看看原理图

你把PD2置高电平试试,应该不会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