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1好像少了什么?

楼主:
买的lanunpad,单片机好像一个供电,一个接地就能工作了。

是不是这样啊,不用上电复位电路,也没有时钟电路

网友A:
是的,时钟是内部的DCO(数控振荡器)提供的,上电后默认的是用内部自带的DCO的振荡器,可以给MCLK和SCLK提供频率。我原来下载程序的时候,晶振没有起振,程序还能下载进去。就是靠的内部DC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时钟是内部的DCO(数控振荡器)提供的,上电后默认的是用内部自带的DCO的振荡器,可以给MCLK和SCLK提供频率。我原来下载程序的时候,晶振没有起振,程序还能下载进去。就是靠的内部DCO。

乐泡,所言极是。
430默认是使用内部DCO,这样可以节省一个晶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乐泡,所言极是。 430默认是使用内部DCO,这样可以节省一个晶体

内部是多大的,那复位呢?

msp430f149是不是也不用复位,时钟电路就能工作

我想焊块f149的板子试下,如果不用复位,不用时钟,那这板子就好做了

我是初学者,太难了,搞不来

网友:
上面是有上电复位电路的(R27和C14),S1是手动复位。
默认DCO在800K左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430复位引脚是低电平复位,同时它还支持上电复位。即POR(Power On Reset)信号,器件上电时会产生复位信号。当然你的复位引脚不能是低电平,这样你要复位芯片的就直接断电上电也可以达到复位的效果。

网友:
最好还是把复位、外部晶振加上去,430的时钟系统为多方面的应该提供便利!而且DCO频率上不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DCO频率可以到16M,当然精度没有办法和外置的比,但并不是所以应用都对时间都需要高精度。

网友E:
了解。买的时候,是不是送了一个晶振。

网友:
有晶体送,不过内振省IO,只要频率要求不高

网友F:
默认的DCO可以通过寄存器定义主频,我看的默认的好像是在1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了解。买的时候,是不是送了一个晶振。

是的,不知道这个送是的多大。

很像32.768K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默认的DCO可以通过寄存器定义主频,我看的默认的好像是在1M左右~

恩 ,具体点是1.045M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部是多大的,那复位呢?
msp430f149是不是也不用复位,时钟电路就能工作
我想焊块f149的板子试下,如果不用复位,不用时钟,那这板子就好做了
我是初学者,太难了,搞不来

时钟确实可以不要,但是复位最好是有,在复位硬件做一个上拉的按键就行,平时为高电平,按下为低。
再可靠点,就在按键上并一个电容到地。按下的时候电容接到地放电;不按的时候电容接到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