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试一下MSP430g2211

楼主:
大家是不是发现25元的那板里边还有个芯片,我看了下名字叫MSP430G2211。这个东东好不好用呢。

试试吧,我写了个程序,和例程序差不多。

但再下载时出了麻烦,总是提示出错。

查了查原来型号没选对。这个MSP430G2211不在MSP430x2xx里而是在MSP430Gxxx里。

再有若不好用最好把开发板拨插一下,把仿真器复下位

好上程序

#include <msp430g2211.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BIT6;
   while(1)
   {
     unsigned int i;
     P1OUT^=BIT6;
     i = 5000;
     while(i--);
   }
}

网友:
呵呵 辛苦了 感谢一下!

网友:
刚玩了下这个板子

请教下,用这个点LED的例子,在IAR上点DownLoad and debugger 按钮后,进行仿真,是不是要插拔下USB才又反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用就不用,我怕不好用,才那么说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运行啊 刚进仿真的时候是停止的具体的你找红叉左边的按钮 貌似挨着红叉的

网友:
然后灯就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