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

楼主:
149的波特率是怎么算的的啊

网友:
是串口波特率吧?
首先确定你的UART模块的时钟(ACLK,SMCLK,UCLK)频率。
第二设置串口模块的分频计数器。

网友:
上传一些代码你参考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热心的版主 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波特率的设置你可以拿本教材来看看,具体是这样设置的:
首先选定波特率发生器的时钟频率 BRCLK;
然后计算分频因子N,分为整数和小数部分:
N = BRCLK / 波特率 =  UBR+ (M7 + M6 + M5 + M4 + M3 + M2 + M1 + M0)/8
整数部分UBR由寄存器UBR00和UBR10设定,小数部分(M7~M0)由UMCTL0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