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430,帮我看看ad转换程序对不?

楼主:
#include
int data;
void IO_init()
{
  P2DIR=0XFF;
  P2OUT=0XFF;
}
void AD_init()
{  P6SEL|=0X01;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ADC12ON+SHT0_8+MSC;  //打开adc12,设置采样时钟
   ADC12CTL1=SHP+CONSEQ_2;        //使能采样定时器
   ADC12IE=0X01;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ENC;                //使能转换

}
void AD_get()
{ ADC12CTL1|=ADC12SC;            //开始转换
   while((ADC12IFG&ADC12BUSY)==0);//等待转换完成
         data=ADC12MEM0;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O_init();
  AD_init();
  while(1)
  { AD_get();
    P2OUT=(char)data;
  }
}
现在我板子上没数码管,只有led在p2口,没仿真器,所以用led显示下调节模拟量会不会有变化,p60为模拟量输入

网友:
使能ADC中断貌似没有用

网友:
另 :while();这句

while((ADC12IFG&ADC12BUSY)==0);

while 等于 1 吧!ADC12BUSY 这个标志位 在ADC12CTL1中

要么
while((ADC12IFG & BIT0) == 0);

ADC12MEM0的通道也没设

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