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在多中断的情况下,大家选用哪种方式来处理中断?

楼主:
DSP在多中断的情况下,大家选用哪种方式来处理中断?

网友:
我做的程序比较小,查询标志位就能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询标志位?怎么做,能具体举例说说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不好意思说,很简单的,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打标志flag置位,然后到主循环里面查询,如果检测到标志位,就进行相应的操作,清除标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用。但是这种查询的方式,你需要不断的却查询。挺浪费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