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判断设计?

楼主:
有没有大神介绍下怎么用MSP430去侦测一个按键时间多久啊?

网友:
定时器轮训读取当前电平值比较好,定时器定时一段时间,时间到就触发中断,检查按键对应IO电平。
也可以使用捕获模块,捕获按键跳沿,但是机械按键可能抖动产生误触发

网友:
版主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