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结构、布线方式

楼主:
传统的CPLD是由宏单元构成,采用的是全局布线,书上都说:CPLD的布线池结构固定,所以Pin to Pin的延时固定,请问各位大侠,怎么理解布线池结构固定?

网友:
有布线池这个结构的说法吗?

网友:
CPLD内部采用固定长度的金属线进行各逻辑块的互连,所以设计的逻辑电路具有时间可预测性,这个固定长度的金属线怎么理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LD内部采用固定长度的金属线进行各逻辑块的互连,所以设计的逻辑电路具有时间可预测性,这个固定长度的金属线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