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想问问,launchpad能不能仿真149,我看仿真芯片是差不多的

楼主:
不知道有木有人做过深入研究的

Sur

网友:
貌似 好像不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芯片一个是msp430f1612ipm+tusb3410vf,launchpad是m430f1612+tusb3410,芯片应该是一样吧,可能电路有点区别。有空试试

网友:
很多人说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木有人做过深入研究的

这个问题,还真不少人问到,好吧,提供一段信息:摘自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MSP430_LaunchPad_(MSP-EXP430G2)

The flash emulator can program all Value Line MSP430s, as well as any other MSP430 with the Spy Bi-Wire (2-wire JTAG) interface, enabling complete scalability to higher end MSP430 devices. List of MSP430 devices with Spy Bi-Wire interface is located here, in table 2-1.

那个Table 2-1在下面的PDF里,页码:17 / 5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不少人问到,好吧,提供一段信息:摘自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MSP430_LaunchPad_(MSP-EXP430G2) The flash emulator can program all Value Line MSP430s, as well as a ...

如果你想直接插上去仿真的话,那就:摘自查看详情

Enables development on any MSP430 Value Line device with 14- or 20-pin DIP (N) packages.

网友:
综上,问是否可用LaunchPad来仿真,先去翻芯片Datasheet,看看是否支持Spy-Bi-Wire (SBW) interface。

网友C:
Spy Bi-Wire都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y Bi-Wire都可以啊!
我用MSP-EXP430FR5739自己跳线出来调试G2系列的好像不行呀,提示通讯错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更新下MSP430F1612中的固件就可以了,经测试可以调试MSP430全系列中支持SBW的器件。

网友:
照8楼的图   好像F129不支持SBW啊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可以的,板载仿真器他是支持很多芯片的,有专门的图表可以查询的,等我去明天去实验室查查资料啊,明天给你发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