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51单片机模拟的读写程序有错么?

楼主:
#include <C8051F410.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PI_Clk = P0^2;
sbit SPI_Out = P0^3;
sbit SPI_In  = P0^6;
sbit SPI_Cs  = P0^7;

void System_Setup(void);
void SPI_Write(unsigned int SPI_Data);
unsigned int SPI_Read(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j = 0;
 unsigned char k = 0;

 System_Setup();

    SPI_Clk = 0;
       SPI_Cs=1;
       SPI_Cs=0;
       SPI_Write(0x5853);
    SPI_Cs=1;
    SPI_Cs=0;
       SPI_Read();
    SPI_Cs=1;

}

void SPI_Write(unsigned int SPI_Data)           //SPI写
{
 bit j;

 j = ((SPI_Data >> 15)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14)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13)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12)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11)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10)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9)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8)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7) & 0x01);
 SPI_Out = j;
 _nop_();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6)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5)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4)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3)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2)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1)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Data >> 0) & 0x01);
 SPI_Out =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SPI_Out = 0;
}

unsigned int SPI_Read(void)   //SPI读
{
 unsigned int Read_Data = 0;
 bit j;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ad_Data = Read_Data<<1;

 SPI_Clk = 1;
 _nop_();
 SPI_Clk = 0;
 _nop_();

 j = SPI_In;
 Read_Data = Read_Data | j;

 return(Read_Data);
}

void System_Setup(void)
{
 PCA0MD &= ~0x40;                                //第6位置0,看门狗定时器被禁止
    PCA0MD = 0x00;                           //Disable Watchdog timer

 OSCICN  = 0x87;                       // 内部振荡器不分频,Set clock to 24.5 MHz
    RSTSRC  = 0x04;                        // 使能时钟丢失检测器,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P0MDIN  = 0xff;                                 //P0不配置为模拟输入
 P0MDOUT = 0x0c;                                 // P0.2、P0.3配置为推挽方式,p0.2 p0.3 as push-pull
 P1MDOUT = 0xff;                                 //P1口设置成推挽方式
 XBR1    = 0x40;                                 //交叉开关使能

读到的数据不是我想要的数据啊?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帮忙分析下。刚接触单片机啊。谢谢。

网友:
其实没多少内容,就是一个读、一个写的程序。大家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