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程序求教

楼主:
module count4(clk,reset,out);
  input clk,reset;
  output [3:0]out;
  reg [3:0]out;
  wire clk,rese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out<=4'b0000;
         else out<=out+4'b0001;
  end
endmodule

//'include "count4.v";

module count4_tp;
  reg clk,reset;
  wire out;
  parameter DELY=200;
  initial #DELY clk=0;
  initial #DELY reset=0;
  count4 mycount(.clk(clk),.reset(reset),.out(out));
  always #DELY clk=~clk;
endmodule

为什么out没有输出啊???

还有就是 为什么'include 这个不能用?用的时候有这样的错误提示:* Error: E:/Wordspace/work/count4/count4_tp.v(1): near "'i": Illegal base specifier in numeric constant.
** Error: E:/Wordspace/work/count4/count4_tp.v(1): near "'i":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BASE", expecting "class"

求高手指教!!!

网友:
1. reset没有为初始化为高后 然后变低,导致OUT输出不定台,所以后面不能执行+4‘B0001" 操作!

2. include 语句不被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灰常的感谢您的指教!!我成功得到了out的正确波形!!
其次,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看有些代码有这个东西(include),我就敲上了;还有'timescale  这个为什么也不支持啊,是不是要提前建库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点:在源程序初始化,和在测试软件初始化有区别么?

网友:
还有'timescale 这个为什么也不支持啊,是不是要提前建库啊?

这个仿真语句,说明时钟刻度,支持仿真不支持综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点:在源程序初始化,和在测试软件初始化有区别么?

我理解如下:

源程序初始化,对程序的输出以及中间寄存器初始化!而测试软件初始化,对程序的输入信号初始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想选FPGA做以后的发展方向。还请前辈给点意见和建议;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mescale 这个仿真的时候也提示错误;我看有很多代码中都有这个东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很多资料上夜没有详细的介绍,到底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 这些内容:** Error: E:/Wordspace/count4/sim/count_tb.v(1): near "'t": Illegal base specifier in numeric constant.
** Error: E:/Wordspace/count4/sim/count_tb.v(1): near "'t":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BASE", expecting "class"

网友:
module count(reset,clk,out);
  input clk,reset;
  output out;
  reg [3:0] out;
  initial out=4'b000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out<=4'b0000;
         else out<=out+4'b0001;
end
endmodule
‘timescale 1ns/1ns
‘define DEL 50
‘include "./count.v"
module count_tb;
  reg clk,reset;
  wire [3:0] out;
  parameter DELY=100;
  always #DELY clk=~clk;
  initial #'DEL reset=1'b0;
  initial #'DEL clk=1'b0;
  count count_tb(.reset(reset),.clk(clk),.out(out));
endmodule
不知道问什么 ’timescale,‘include,’idefine,这些命令在modelsim中不能用总是显示错误?

网友:
谢谢,想选FPGA做以后的发展方向。还请前辈给点意见和建议;前辈多多指教!

1. 研究透彻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

2. 结合电路知识学好FPGA语法!

3. 研究FPGA语法可综合型,到达看电路,知道语法表达;看语法表达,知道电路形式。

4. 结合具体的应用学习FPGA!

网友:
关于timescale,include,idefine这些高级语言定义,你需要仔细阅读教材,才能领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clude前面的'改为`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确实是这里的问题 非常的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过您的回复感受到您是FPGA的高手啊,真的是厉害,以后有问题就过来请教您了!

网友:
楼主最近研究的不少啊 随处可见身影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懂就的问 不懂就的学 每天进步一点点  点水可穿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