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容的选择

楼主:
稳压块的输入和输出电容与实际电路的选择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
主要看输入的电压纹波和输出负载的大小及变动率,输入纹波越大或者输出负载越大、负载变化率越高那么就需要更大的滤波电容,模拟电路比数字电路要求的纹波更低,所以滤波电容也要更大,通常嵌入式数字系统的滤波电容可选数百微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