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电池接上负载电压电流减半

楼主:
水果电池,空载测量  3V ,  100UA左右, 然后接上MSP430 最小系统 或者 接一个贴片LED小灯, 在测2端电压电流 ,刚好减半!,1,.7 1.6 左右. 求解....

网友:
水果电池带载能力不行或内阻太大

楼主的水果电池啥样能说说不?

网友:
正常,这是内阻较大带来的影响,可以加大极板面积来解决,正负极板的面积都要加大些。

网友:
都是EE的漫画惹的祸啊!!!不会用的是葡萄吧?
楼上说的都对,我就不补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