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整op07集成运放的精度

楼主:
小弟最近用OP07做了一块信号调理的板子,但是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电压不成比例关系,测得的数据离散性很大,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具体是个怎么样的离散性?
楼主电路中,先测试电压基准输出是否够稳定,另外,输入信号电压幅值不能太低,实际起到放大作用的仅为U2,且最大放大倍数很低,实际需要多少,要根据需要的放大倍数选择反馈电阻的数值。
楼主电路是个典型的教学实验电路,实际应用中几乎不会这么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保电压不能太小

网友:
二楼,你好,下面的图表是根据这个板子做的数据分析,失调电压已经非常接近0 了,如果想再调高一点精度的话,在板子的那里可以做一下更改,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