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SK调制的无线传输(3)

楼主:
接下来讲讲什么呢啊。。。
上一次写到了FSK中的两种频率波的产生,下面讲一下如何将信号通过天线发射出去。
AD9854产生的两种频率的波在50欧姆负载上的电压幅度Vpp一般在200mV左右,所以先要经过一级小信号放大然后再进入功放,功放的输出经过阻抗变换在进入到拉杆天线。
小信号放大可以直接参考小日本电子从书中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晶体管一般是找2SC的了,比较常见的9018还有2SC3355都是还好的选择,高频段使用晶体管的时候集电极电流一般较大,若想让管子发挥最好的性能一定参照数据手册调整好偏置,选择好集电极电流。
功放也可以参考晶体管电路设计中的原理图 如:
一般来说功放为了提高效率不推荐使用A类放大器,使用AB类或者C类都是不错的选择,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晶体管基极电压调整的比较低一些,当输入信号为小信号的时候,放大器是处于A类完全导通的状态,随着输入信号的加大晶体管渐渐会转为AB类放大器。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选择使用C类放大器,使用自给偏置电路,重要的的一点我们使用自给偏置的时候所用的电感的等效阻抗WL一定要大于Rbe。
对于天线吗。。。手头上最长的也就算是拉杆天线了,为了使输出的功率最大,至少也要将天线匹配成纯电阻的,所以依照标准,将天线匹配成50欧姆的等效负载。匹配天线很简单,用矢量网络分析仪先测量出在特定频率下的等效阻抗,然后简单的加上一个L型匹配网络就好了。
既然我们将天线匹配成50欧姆的等效负载,为了使功放能将功率大部分传输到天线,最好我们将功放的输出阻抗也匹配成50欧姆,最简单的是利用电容分压进行阻抗变换。
下面再说一下布线,为了使电路稳定,首先电源要给力,建议使用使用下面的电源滤波网络:
其次为了使电路有一个稳定的地平面,由于我是手工制板,所以我根本不在板子的正面走地线,直接打孔到背面,背面则是整块的地。
以上电源和地线处理好了,电路自激的可能性就小多了。如果电路还有自激,那你就要考虑将电路的阻抗匹配好,使用微带线布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