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视频显示帧同步求教

楼主:
FPGA视频处理,将有效数据存到ddr以后,输出显示的时候怎么设计还原电路呢?BT.656格式

我用的TVP5150,使用他的AVID和VBLK管脚控制有效数据,以下是我的程序

entity data_output is
   port (
     VPIN_LLC: in std_logic;
   AVID    : in std_logic;
   VBLK    : in std_logic;
   VPIN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ata_all: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VPOUT_LLC: out std_logic);
end data_output;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data_output is
    signal sel: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counter_odevity :  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00";
begin
 sel<=AVID & VBLK ;
   process(VPIN_LLC,sel)
     begin
       VPOUT_LLC<= VPIN_LLC;
     if (sel="10") then

     if VPIN_LLC'event and VPIN_LLC='0' then
     if counter_odevity(0)='0' then
        data_all<="10000000";
     counter_odevity<=counter_odevity+'1';
    else
         data_all<=data;

     counter_odevity<=counter_odevity+'1';

      end if;
   end if;

   else
      counter_odevity<="00";
      if VPIN_LLC'event and VPIN_LLC='0' then
               data_all<=VPIN;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其中,VPIN_LLC是来自5150的27M数据时钟,VPIN是数据,data是从ddr里面取出来的数,是以27M的1/8时钟读出的。

我在AVID和VBLK管脚控制有效时,用计数器单数填充色度为128,双数填充data。但是送往SAA7121以后,从LCD TV上显示的视频

中间有条线,好像,左边的图像跑到了线的右侧。

是不是因为没加水平同步和场同步信号造成的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加水平同步?行场同步没有?
SAA7121这个没用过
视频要不是自适应同步,要不是独立行场同步信号
在DDR缓冲的时候不要打乱同步就行,好好研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