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24LC01与pcf8563冲突,怎么办?

楼主:
原则上应该不会,因为24LC01是A2,A3的地址,而pcf8563却是A0,A1,但是现在确确实实发生了冲突的情况。表现如下:

一个i2c总线上接的2个器件,当读写eep的时候,没问题,正常

读写pcf的时候,写能够写进去,但是时钟功能没能启动,也就是说,把秒写进去啥,读出来还是啥。一点也不走。

而当把eep从总线上焊掉后,时钟正常了。

请问下各位大虾,这种情况怎么办比较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则上应该不会,因为24LC01是A2,A3的地址,而pcf8563却是A0,A1,但是现在确确实实发生了冲突的情况。表现如下:一个i2c总线上接的2个器件,当读写eep的时候,没问题,正常读写pcf的时候,写能够写进去,但是时 ...

冲突了?不应该呀。会不会是器件问题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能否详细说说可能是哪个器件有问题?我好逐一排查确认一下。
另外,主芯片用的9B92,总线用的i2c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能否详细说说可能是哪个器件有问题?我好逐一排查确认一下。另外,主芯片用的9B92,总线用的i2c0

个人觉得,如果两个器件独立挂载测试都可以的话,那就考虑一下是不是IIC电气上的问题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