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5131正负电源电路问题

楼主:
使用TPS65131设计了一个+5V转正负10V的电源,电路如下图,根据规格BSW脚应该接一个MOS管的,个人认为可以不用,所以设计的电路取消了,不知道是否可行,请专家指点!

另外其他器件的参数和型号选择均按照pdf的推荐值。

我设计的电路图

规格书上给出的原理图

网友:
电路已经搭好,但测试失败。
有负载时无法正常工作,Vin=5V,Vpos端只有4.9V,Vneg端不到-0.2V,负载是一个正常情况供电+-10V,70mA的电路。
空载测试,Vin=+10.6V,Vneg=-10.1V,电压正常,FBP=1.22V,Vref=1.22V。
如果负载是后连的话,电路工作就正常了。Vin先接上5V,后连接负载。
另外在这种情况下测试输出端,发现有纹波,峰峰值为2V,中间有间隔,频率大概在20K左右,不知道是正常还是异常。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加大电感量至12uH,并带载启动电源,结果是正电压正常,负电压异常,Vpos=+10.6,Vneg=-0.12。
纹波测试,空载时峰峰值是正负1V,带载时是正负2V。
PSP端和PSN接地,禁止省电模式,结果没改变。
请专家帮忙分析!!

网友A:
 帮不上忙,但很赞赏楼主的执着,显然是动了脑筋的设计而不是盲目照搬。

 建议检查所选电感的饱和电流是否足够,用示波器观察下PWM的振荡情况,看能否找到问题的痕迹,另外参考下该型号评价板(http://www.tij.co.jp/jp/lit/ug/slvu107c/slvu107c.pdf)的布线方法,振荡上MHz的东东布线不好也会出问题。俺遇到过一次用2.4MHz的DC/DC,手工飞线做试验怎么也调不出来,做成PCB就好了。

网友:
非常感谢仙猫的评点!
元件规格应该没问题,观察PWM确实有异常,不连续振荡波形,
观察纹波感觉有过冲现象,这款IC的开关频率还是比较搞的,
到这里我也感觉与布线有关系,谢谢你的指点,已经帮上很大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不上忙,但很赞赏楼主的执着,显然是动了脑筋的设计而不是盲目照搬。

 建议检查所选电感的饱和电流 ...

用到了楼主提供的信息,表示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仙猫的评点!
元件规格应该没问题,观察PWM确实有异常,不连续振荡波形,
观察纹波感觉有过冲现 ...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
BSW不连接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
楼主可以把图一C75 22μF更换为CLC π型滤波,电容器用100μF陶瓷贴片电容,输出就很稳定。纹波大约在1Khz,±分输出分别在10mVpp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