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UART的問題

楼主:
我是用USB連RS-232用終端機的發送接收我量測波形大概是10KHz,但是我的UART1量測出來大概是13KHz,我的BAUD都是設定9600,我想去調整RCC的頻率,但是怎麼調整都還是13KHz,以下是我RCC的程式碼。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GPIOD and USART1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這個是調整UART1的CLOCK不是嗎??我不管把它改成RCC_HCLK_Div2    RCC_HCLK_Div4   RCC_HCLK_Div8都沒用

還是說不是調整這個       請高手幫我解答

网友:
剛剛改用HSI來做SYSCLK就正常是9.6KHz,跟我的終端機可以符合,用外部的HSE就會超過到13.xKHz。

怎麼會這樣勒,請問PCLK2的CLK是要去哪裡調阿,我試過去system_stm32f10x.c裡調整#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改成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也沒用,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這幾個調整也沒用

到底要調整哪裡呢,請高手指點

网友:
找到問題了,剛剛去看了http://www.ec66.com/article/list.asp?indexid=4486這篇教學,我的外振是12MHz,要去調整HSE_VALUE的值從8M改12M,我的定義位置跟他的不一樣,我的是在stm32f10x.h裡面,難怪我的BAUD率怪怪的,因為他用8M下去做計算。
強推http://www.ec66.com/article/list.asp?indexid=4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