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大虾,目前在调试W25Q32,miso引脚没有输出,怎么办?

楼主:
主芯片:lm3S9B92

dataflash:试过W25Q32和W25Q80

SPI时钟:1Mbit

表现如下:

初始化SPI正常,读取ID的值为0xff,用示波器看SCK和mosi都有信号,CS也有,SCK的频率也确实是1Mbit,从而应该可以判断SPI的初始化没有问题。而miso持续为高。MISO上接了10K的上拉电阻。不过因为电阻电阻值比较大,应该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读取ID的代码如下:

请有经验的大虾帮忙判断一下问题大致在什么地方?

/************************************************************************
** 函数名称:W25X16_RdID
** 函数功能:W25X16的读ID函数,可选择读ID和读数据操作
** 入口参数:
**   idtype IDType:ID类型。用户可在Jedec_ID,Dev_ID,Manu_ID三者里选择
**   uint32* RcvbufPt:存储ID变量的指针
** 出口参数:操作成功则返回OK,失败则返回ERROR
** 注  意:若填入的参数不符合要求,则返回ERROR
************************************************************************/
uint8 W25X16_RdID(idtype IDType,uint32* RcvbufPt)
{
 uint32 temp = 0;
 if (IDType == Jedec_ID)
 {
  CE_Low();
  delay(10000);
  Send_Byte(0x9f);     // 发送读JEDEC ID命令(9Fh)

        temp = (temp | Get_Byte()) << 8; // 接收数据
  temp = (temp | Get_Byte()) << 8;
        temp = (temp | Get_Byte());   // 在本例中,temp的值应为0xEF4015
        CE_High();
  delay(10000);
  *RcvbufPt = temp;
  return (OK);
 }

 if ((IDType == Manu_ID) || (IDType == Dev_ID) )
 {
  CE_Low();
  delay(10000);
  Send_Byte(0x90);    // 发送读ID命令90h
     Send_Byte(0x00);    // 发送地址
  Send_Byte(0x00);    // 发送地址
  Send_Byte(IDType);    // 发送地址 - 不是00H就是01H
  temp = Get_Byte();    // 接收获取的数据字节
  CE_High();
  delay(10000);
  *RcvbufPt = temp;
  return (OK);
 }
 else
 {
  return (ERROR);
 }
}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在论坛搜一下,应该有相类似的。

网友:
软件没错的话,用表笔量量是不是把管脚都焊接好了。虚焊也会出现都是FF的,也有可能是连焊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解决了,是spi模式没配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