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不成功问题求助,急!T^T

楼主:
本人初学51单片机,现在正在做一个小玩意,在程序下载上出了问题。
芯片用的是AT89S52 ,晶振:12M 。下载软件:avr fighter
目前的状态是:1。可以读取芯片特征字。
              2。可以擦除
              3。可以读flash    * 但是!每次读的结果都不一样!大概隔十几到二十几字节就会出现一个不为FF的。而且位置和顺序完全随机!*
                           4。编程时会提示“flash不为空”然后就编程终止了。

已经弄了快两天了,不明问题所在,非常着急!还请各位不吝赐教!OTZ。。。

网友:
换个编程软件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这个可不好说,跟你软件、硬件连线、操作等都可能有关,无法从楼主的信息中判明,89S系列最好使用通用编程器编程,二手的现在几十块一台,希尔特、炜煌等都可用。

网友:
估计十有八九是USB转串口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AT89的是用并口下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89的是用并口下载的吧

并口串口都有。

网友:
用片HC373做个并口编程器(软件是Easy 51Pro)试试看。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已经解决了。

是电源的问题,之前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