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高手解释

楼主:
正在学习ucos,在任哲编著的《ucosII原理及应用》书例题2-9中,

实验现象
a.显示到第十个M时突然迅速显示很多M
b.显示了79个M(而不是80个)后恢复显示Y
=================================================================================
调度器加锁只会屏蔽任务调度,OSTimeDly依然会把MyTask的三秒延时写入任务控制块中
而且由于循环执行,重复写了好多次,但就是不调度。
这个时候MyTask虽然还在执行,但已经不属于就绪任务了.
一旦解锁,OSSchedUnlock中会直接调用OS_Sched()进行任务调度,所以YouTask得以运行。
在显示到第79个M后Y重新出现。

=================================================================================

小弟不太明白的是现象a。第一,调度器加锁后,Mytask任务还是循环执行,三秒延时也写入任务控制块中,那为什么还是会突然迅速显示很多M呢?而不是三秒钟显示一个。

第二,上面说MyTask虽然还在执行,但已经不属于就绪任务了,不是就绪任务了还怎么执行?那属于什么任务呢?

请坛友们详细解释下,谢谢~~

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TASK_STK_SIZE   512   //任务堆栈长度

OS_STK   MyTask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OS_STK   YouTask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INT16S   key;     //用于退出uCOS_II的键
INT8U  x=0,y=0;    //字符显示位置
INT8U    times=0;    //运行次数
void  MyTask(void *data);   //声明任务
void  YouTask(void *data);   //声明任务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char* s_M="M";    //定义要显示的字符

    OSInit();     //初始化uCOS_II

    PC_DOSSaveReturn();    //保存Dos环境
    PC_VectSet(uCOS, OSCtxSw);   //安装uCOS_II中断

    OSTaskCreate(MyTask,   //创建任务MyTask
  s_M,    //给任务传递参数
  &MyTaskStk[TASK_STK_SIZE - 1], //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0);    //使任务MyTask的优先级别为0

    OSStart();     //启动uCOS_II的多任务管理
}

/***********************任务MyTask*******************************************/

void  MyTask (void *pdata)
{
    char* s_Y="Y";    //定义要显示的字符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pdata = pdata;

    OS_ENTER_CRITICAL();
    PC_VectSet(0x08, OSTickISR);  //安装uCOS_II时钟中断向量
    PC_SetTickRate(OS_TICKS_PER_SEC);  //设置uCOS_II时钟频率
    OS_EXIT_CRITICAL();

    OSStatInit();    //初始化uCOS_II的统计任务
    OSTaskCreate(YouTask,   //创建任务MyTask
  s_Y,    //给任务传递参数
  &YouTaskStk[TASK_STK_SIZE - 1], //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2);    //使任务MyTask的优先级别为2
    for (;;)
    {
        if (x>50)
 {
    x=0;
    y+=2;
        }
 times+=1;
 if (times==10)
 {
  OSSchedLock();   //锁调度器
 }
 if (times==80)
 {
  OSSchedUnlock();  //解锁调度器
 }
        PC_DispChar(x, y,   //显示字符的位置
  *(char*)pdata,
  DISP_BGND_BLACK+DISP_FGND_WHITE );
         x += 1;

 //如果按下Esc键则退出uCOS_II
 if (PC_GetKey(&key) == TRUE)
 {
            if (key == 0x1B)
     {
                PC_DOSReturn();
            }
        }

        OSTimeDlyHMSM(0, 0, 3, 0);  //等待
    }
}
/************************任务YouTask*****************************************/
void  YouTask (void *pdata)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pdata = pdata;

    for (;;)
    {
        if (x>50)
 {
    x=0;
    y+=2;
 }

        PC_DispChar(x, y,   //显示字符的位置
  *(char*)pdata,
  DISP_BGND_BLACK+DISP_FGND_WHITE );
         x += 1;
        OSTimeDlyHMSM(0, 0, 1, 0);  //等待
    }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