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比较器中工作模式通过那个库函数设置?

楼主:
请问模拟比较器中工作模式通过那个库函数设置?

比如:持续触发,单次触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模拟比较器中工作模式通过那个库函数设置?比如:持续触发,单次触发

void
ComparatorConfigure(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Comp,
            unsigned long ulConfig)

函数配置模式里貌似没有持续出发、单次触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较器一般用于处理特殊情况的发生,有电平触发和边沿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看清我的问题,看看9B96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