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错误,很奇怪

楼主:
keil编译时,提示入下错误:(我估计不应该是程序的错误,不知道哪里没有设置正确)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Lcd.c...
C51 FATAL-ERROR -
  ACTION:     GOBAL OPTIMIZATION
  FUNCTION:   _ChineseChar
  ERROR:      CANNOT OPTIMIZE FUNCTION
COMPILATION TERMINATED.
use the following work-around:
  #pragma OPTIMIZE (7)
           /* your original function        */
    _ChineseChar ()  {
       ....
    }
           /* end of your original function */
  #pragma OPTIMIZE (8)
Target not created

源程序如下,

 //显示一个16x16汉字
void ChineseChar(uint x, uint y, uint For_color, uint Bk_color )
{
   uchar temp;
   uchar pos,t;
   uchar CHAR_W,CHAR_H;

   CHAR_W=16;
   CHAR_H=16;

   LCD_SetRamAddr(x,x+CHAR_W-1,y,y+CHAR_H-1);

   for(pos=0;pos<32;pos++)
     {
    temp=hz16_1[pos];
    for(t=0;t<8;t++)
      {
    if(temp&0x80)
       LCD_Wirte_Data16(For_color);  //textcolor
       else
       LCD_Wirte_Data16(Bk_color);   //backcolor
          temp<<=1;
   }

  }
}

网友:
优化级别?

降低优化级别试试,在C51一栏里

网友: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