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简单宏定义看不懂,帮帮忙

楼主:
#define _ADD_STR(a, b)              a##b

这个a和b是参数吧

那这个##呢

网友:
我们论坛是不是要开一个C语言版块了?你这个CODE可能不全,看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你都看不懂,还笑我。

#define _ADD_STR(a, b) a##b

#define ADD_STR(a, b) _ADD_STR(a, b)

 /* PxIN */

#define _IO_PORT_IN(PORT) (PORT##IN)

#define GPIO_READ_BITS(PORT, BIT) ( (_IO_PORT_IN(PORT) & BIT) ? (SET):(RESET))

 #define GOIO_READ_PORTS(PORT) ( _IO_PORT_IN(PORT) )

网友A:
应该是将a跟b连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将a跟b连接在一起

不晓得是怎样一个连法,还望举个例子。

的确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语句.

但程序应该是没有错误的。

网友:
在#define中,标准只定义了#和##两种操作。#用来把参数转换成字符串,##则用来连接两个前后两个参数,把它们变成一个字符串。   #include   #define paster( n ) printf( "token " #n" = %d\n ", token##n )   int main()   {   int token9=10;   paster(9);   return 0;   }   输出为[leshy@leshy src]$ ./a.out token 9 = 10   详见百科#typedef(很相似的)

网友:
#define Conn(x,y) x##y
#define ToChar(x) #@x
#define ToString(x) #x

x##y表示什么?表示x连接y,举例说:
int n = Conn(123,456); 结果就是n=123456;
char* str = Conn("asdf", "adf")结果就是 str = "asdfadf";
怎么样,很神奇吧

再来看#@x,其实就是给x加上单引号,结果返回是一个const char。举例说:
char a = ToChar(1);结果就是a='1';
做个越界试验char a = ToChar(123);结果是a='3';
但是如果你的参数超过四个字符,编译器就给给你报错了!error C2015: too many characters in constant :P

最后看看#x,估计你也明白了,他是给x加双引号
char* str = ToString(123132);就成了str="123132";

网友:
我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