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语句

楼主:
unsigned char addr1,addr2;
  unsigned int  i,addr=address;
  addr1 = addr>>8;           //多余?
  addr1 = addr1<<6;         //多余?
  addr1|= CMD_RMM;
  addr2 = (unsigned char)addr;

其中address=0x04;CMD_RMM=0x0e;
我怎么感觉中间的两句多余呢?最后add1还是等于CMD_RMM呢?

网友:
LZ注意下
|= 是复合赋值符
addr1 |= CMD_RMM;
相当于addr1 = addr1 | CMD_RMM;
执行后的addr1值应该是addr1或上CMD_RMM的值。

网友:
但是在此之前的右移和左移,已经将addr1变成0x00了不是么?

网友:
addr为int型是16位,
addr1 = addr>>8;
右移8位的目的是把高八位赋给char型的addr1;
addr1 = addr1<<6的目的是把低2位移到高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