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你们学习单片机是如何起步的

楼主:
如题,小弟才刚开始学习单片机,就是基础都才开始,仰慕高手能自己编程,但是一直不清楚该如何去学习,尤其是编程方面的,是否还需要别的啥语言基础才行呢,向各位大大们求教下,你们学的时候,是如何起步的,谢谢咯~

网友:
最好会C。其实单纯的学单片机用汇编也就够了,其他的可以慢慢学!

网友:
有C     C++基础就容易多了。不然很吃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哦   那我边学单片机的知识边补下C  语言的知识,这样应该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的汇编语言的学习主要是那些指令呗??主要是背是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
不过你打算怎么补C呢
不建议你看网上那些51例程。

因为很多都是垃圾,你学了那个只会误导你。

建议正儿八经学一本经典的C语言教程。

我怎么开始学51?
从自学 Ivor Horton的C语言入门经典开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背。

你先要搞清楚 那些指令到底都是干什么的?

单片机的指令有5大类
移动数据
逻辑运算
跳转
判断(判断加跳转)

另一类我一时想不起来。

其实就是分类,我能想起的就这几种。

你照着这个去看,去想,背下来干什么?
51总共111条指令,你一条一条查都没多少时间。

但是一定要知道都能干嘛,不然让你查你也不知道查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会按照你说的方法去做~~受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边学习边看的,但还建议你看看谭浩强的c语言那个是一个经典的书籍,如果是有一定的电子基础那就建议自己用万用版搭最小系统一步一步学习啊!!如果没有基础可以买一个最小系统慢慢的从最简单的程序做起,遇到问题要多多百度,是在我不会发帖子到论坛,我们会帮助你的!!大家一块成长!!哈哈!!

网友:
先焊个最小系统体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