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5V电源输出

楼主:
今天,我用L7805CV和L7905CV做了个正负5V电源,正端输出是5.01V,负端输出是负6.26V,不是负5V左右,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可能是L7905CV芯片的问题,就换了一块L7905CV芯片,结果负端还是负5.89V,另外,我测试了下L7805CV和L7905CV的输入端分别是正负14左右,我实在查不出来,请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我有实物图片,请参看:

网友:

我参照的电路图是:

网友:
带上负载(或增加假负载)就不会了,电路要有一定的输出电流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你给的原理  能给清晰点~~~~学习学习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负端的输出电压不正常,没说输出电流,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理解你的意思,对了,谢谢啦

网友:
79芯片的引脚你仔细去看下、为什么简单的电源,很多人都会焊错,大多数人对于电子方面了解和理解都太少了。

网友:
这个电源很简单的,你查看一下7905的引脚定义,是否有接错。

网友:
7905和7805引脚定义是不同的,楼主看一下是否有搞错。

网友:
四楼说的 对 带上负载再看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