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中ads1100是什么?

楼主:
proteus 中ads1100是什么?

网友:
你好,我是ickey网站技术人员,16位自校准的模数转换器。
ADS1100是精密的连续自校准模数A/D转换器 ,带有差分输入和高达16位的分辨率 ,封装为小型SOT23-6转换按比例进行,以电源作为基准电压 ADS1100使用可兼容的I2C串行接口 在2.7v至5.5v的单电源下工作。
   ADS1100可每秒采样 8 16 32或128次以进行转换 ,片内可编程的增益放大器PGA 提供高达8倍的增益 允许对更小的信号进行测量 ,并且具有高分辨率 在单周期转换方式中 ADSA1100在一次转换之后自动掉电 在空闲期间极大地减少了电源消耗
ADS1100为需要高分辨率测量的应用而设计 在这种应用中 空间和电源消耗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典型应用包括便携式仪器 工业过程控制和小型发达器。
不过proteus中好像找不到这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