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teus里51单片机运行了怎么不出现源程序

楼主:
请问我的proteus里51单片机运行了怎么不出现源程序的那个窗口
调试的时候源程序窗口看不到,怎么设置的?

网友:
这个得KEIL同PROTEUS联调

楼主到网上搜一下,就有答案

网友:
您好,我是ickey网站技术人员,These window types can only be displayed when the simulation is paused and are hidden automatically when it is running to give you better access to the active components on the schematic itself.  When the simulation is paused (either manually, or due to a breakpoint) the windows that were showing will re-appear.
这些窗口只在仿真被暂停时,但运行仿真时为了更方便你对原理图中激活的元器件操作而自动隐藏了,当仿真被暂停后(手动暂停或设置断点运行到断点时暂停),这些窗口由会显示。

参考isis->help->proteus vsm help进入帮助页面
双击WORKING WITH MICROPROCESSORS下的POPUP windows,然后在右边的窗口中的To display a popup window下的(我的版本是7.12)

建议你用keil和proteus联合仿真,源程序在keil里面,可以在keil中设置断点什么的,我感觉这样更方便

网友:
这个要联调 AVR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