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I接口问题

楼主:
研究程序发现在通过SSI访问串行Flash的时候,比如我发送读的命令时

过程如下:

    // Send the instruction byte and receive a dummy byte to pace the transaction.
    SSIDataPut(SFLASH_SSI_BASE, ucInstruction);
    SSIDataGet(SFLASH_SSI_BASE, &ulDummy);

    // Send any optional bytes.
    for(ulLoop = 0; ulLoop < (unsigned long)usLen; ulLoop++)
    {
        SSIDataPut(SFLASH_SSI_BASE, ucData[ulLoop]);
        SSIDataGet(SFLASH_SSI_BASE, &ulDummy);
    }

搞不明白    SSIDataGet(SFLASH_SSI_BASE, &ulDummy);是干嘛用的,为什么我写数据的时候也要读一下?

网友:
好吧,我自己回答。

上面的程序是LM3S附带的Demo程序中关于串行flash的spi的发送命令的代码。

我用示波器看了下,利用SSI的库函数SSIDataGet并不能产生SCLK信号,只有put才能
产生clk,所以,在读取的时候要先发一个0xff产生clk时钟。而上面的SSIDataGet实际上是
可以不用的,反而使通信的时间变长。

网友:
是这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之前在论坛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但没有人知道。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
我是一直没看懂TI的串行FLASH,觉得里面很别扭,索性自己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执行SSIDataPut(SFLASH_SSI_BASE, ucData[ulLoop])写操作的时候,SPI的CLK引脚才会产生脉冲信号,进而输出数据通过SPI的TX引脚送给FLASH。但是在SPI的CLK引脚产生脉冲信号的同时,不管你的FLASH的输出引脚是否有数据,MCU的SPI模块都会采集RX引脚,默认一个数据输入。所以说,每执行一次SSIDataPut(),就会有个数据进入MCU的 SPI FIFO,应该紧接着执行一次SSIDataGet(),将该数据读出。如果该数据是废数据,就放弃。如何数据有用,就返回该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SSI控制器的通病,还是说是LM的独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SPI模块本身的特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执行SSIDataPut(SFLASH_SSI_BASE, ucData)写操作的时候,SPI的CLK引脚才会产生脉冲信号,进而输出数据通过SPI的TX引脚送给FLASH。但是在SPI的CLK引脚产生脉冲信号的同时,不管你的FLASH的输出引脚是否有数据,MC ...

有道理。

网友:
请问规格为是怎么处置POSI_SS连接到FLASH的CS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执行SSIDataPut(SFLASH_SSI_BASE, ucData)写操作的时候,SPI的CLK引脚才会产生脉冲信号,进而输出数据 ...

楼主,如何判断该数据是废数据还是有用的数据啊?弃用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