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21位数码管 万年历.不工作有图有真相.忘大虾帮忙...

楼主:
数码管显示的全是8.不动作.只不过.我的芯片不是74ls47和74ls138.而是74ls247和74HC138...还有把驱动数码管的240欧电阻换为1K.是不是这有错啊?大侠们帮帮忙.........

通电图片和原理图

网友:
首先一点,你1k的电阻肯定是大啦,硬件电路是一方面,程序也是很关键~~看你用的是共阳的数码管,考虑一下程序的问题吧,扫描时间什么的,太短也会造成显示上都为8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后面可以不用电阻吗?  大侠   ......急急急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可以吧!限制电流吧!看看芯片输出电流多大!全部输出8的话建议先仿真把!仿真对了之后下载到单片机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电路问题啊!然后查电路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