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LED

楼主:
利用改变占空比的方法,控制LED的亮度。
第一次用430,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定义系统MCLK的频率
//延时1us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延时1ms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void main(void)
{
uchar k=1;

WDTCTL=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工作
P1DIR=0XFF&(~BIT3); //设置P1.3为输入,其它为输出
P1OUT=0;
P1SEL=0X40;

TACTL=TASSEL_2+MC_1; //设置计数器的时钟为SMCLK

TACCR0=0X7ff;

TACCR1=0x7f0;
TACCTL1=OUTMOD_3; //模式3

while(1)
{
if(k==0)
{
if(TACCR1>=0X700)
k=1;
else
TACCR1+=1;
}
else
{
if(TACCR1<=5)
k=0;
else
TACCR1-=1;
}
delay_ms(1);
}
}

网友:
还没用过PWM!

网友:
pwm控制灯我玩过,可以做呼吸灯,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