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中的软件延时

楼主:
2.微秒延时

晶振频率为8MHz1μ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us(void)

{

  asm("nop");

}

当然也可以使用宏定义来实现1μs延时:

#define delay_1us();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如果小于1μs的延时,只有使用宏定义实现,当然,也可以直接插入在线汇编

asm("nop");

语句实现延时。

不明白函数写的只用一个 asm("nop");就达到1us的延时!而用宏定义却要用8个 asm("nop");?

网友:
; 注意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