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FPGA-2

楼主(2011-09-29):
1、assign一般多用于组合逻辑,其后变量必须为wire类型;对于输入和输出变量,如不声明其类型,默认为wire类型。

2、always多用于时序逻辑。

2011年9月30日

3、modelsim仿真问题解决,见文档ModelSim相关。

     网络真的很强大,modelsim问题都已解决,现在自己的问题及网上找的解决方法整理上传。

4、testbench是一种验证的手段。首先,任何设计都是会有输入输出的。但是在软环境中没有激励输入,也不会对你设计的输出正确性进行评估。那么此时便有一种,模拟实际环境的输入激励和输出校验的一种“虚拟平台”的产生。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对你的设计从软件层面上进行分析和校验,这个就是testbench的含义。

5、Testbench三步走:

    a、对被测试设计的顶层接口进行例化;

    b、给被测试设计的输入接口添加激励;

    c、判断被测试设计的输出响应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6、最简单的Testbench应包含:时钟激励、复位激励及其它激励。

7、最简单的Testbench例子(时钟的产生)

    // 定义时钟周期为20ns,已定义“`timescal 1ns/1ps”

    parameter PERIOD 20;

    initial

    begin

        clk = 0;

        forever

            #(PERIOD/2)  clk = ~clk;

    end

    同例子的不同实现方法(用always来实现)

    parameter PERIOD 20;

    always begin

        #(PERIOD/2) clk = 0;

        #(PERIOD/2) clk = 1;

    end

8、最简单的Testbench例子(复位信号的产生)

    // 已经定义`timescale 1ns/1ps

    initial

    begin

        rst_n = 0;

        #100;            //延时100ns

        rst_n = 1;      //撤销复位

        ......

    end

9、以任务的形式给出复位激励

    initial

    begin

        reset_task(100);    // 复位100ns,已经定义 `timescale 1ns/1ps

        ........

    end

    task reset_task;

    input[15:0]  reset_time;    //定义复位时间

    begin

        rst_n = 0;

        #reset_time;    // 延时reset_time 时间

        rst_n = 1;

        ........

    end

    end task

网友:
1、深入学习按键操作:

2、解决一个警告,有时感觉学习好无头绪,其实像这样去解决一个个的警告也不为一种好的学习方法。

   警告: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解决方法,见附件

3、自己通过学习对 如何检测按键按下动作 的理解

    定义寄存器(A,用到几个按键可对应定义几位),在每个时钟周期不断更新存放对应按键的状态值;在将该状态延时一个周期存放到另外一个定义的寄存器(B)中,然后进行以下操作:C = B & (~A);而得到的C状态可维持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可对其进行检测来判断是否有键按下。对以上所述用如下实例来加以说明:

A:     1 1 1 1 0 0 0 0

~A:   0 0 0 0 1 1 1 1

B:        1 1 1 1 0 0 0 0

C:        0 0 0 1 0 0 0

从上可以看出:当A状态翻转时(只能从1到0),可通过C的值判断出来:一个下降沿的到来

?问题:只要有状态的变化,都能检测出来,即既能检测下降沿又能检测下降沿。(自己正在尝试中)

程序实例:

//-------------------------------------------------------------
//说明:实现按键按下(只实现下降边沿)功能检测
//-------------------------------------------------------------
reg[3:0] sw_reg1;   //存放键值状态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异步复位
      sw_reg1 <= 4'b1111;
 else
      // 每一个时钟上升沿到来时,读取按键的值,并存入到定义的寄存器中
      sw_reg1 <= {sw1_n, sw2_n, sw3_n, sw4_n};

//延时一个时钟周期,存放键值状态
reg[3:0] sw_reg2;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sw_reg2 <= 4'b1111;
   else
      sw_reg2 <= sw_reg1;

//当寄存器sw_reg1由1变为0时,sw_reg的值变为高,维持一个时钟周期
wire[3:0] sw_reg = sw_reg2 & (~sw_reg1);

4、自学几个基础知识

  a、变量分为两种:网络型(nets type)和寄存器型(register type);

  b、nets型指输出始终根据输入的变化而更新其值的变量,它一般指的是硬件电路中的各种物理连接;最常用的wire(连线类型),常用来表示以assign语句赋值的组合逻辑信号。Verilog HDL模块中的输入/输出信号类型缺省时,默认为wire类型。

Quartus II警告与错误解决.doc

网友:
楼主坚持下去哈,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多指教!

网友:
学而有友,相信能更好地学下去!

网友:
打下酱油,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国庆  版主也不休息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刚刚开始学习,谢谢楼主了

网友:
楼主好样,就是要这样学,才会!

网友:
顶一下 这样初学者都能把自己学习的足迹记录下来 对后来者是一个很好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