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的IO端口详细介绍。新手学习贴

楼主:
       MSP430的端口有P1、P2、P3、P4、P5、P6、S和COM(型号不同,包含的端口也不仅相同,如MSP430X11X系列只有P1,P2端口,而MSP430X4XX系列则包含全部上述端口),它们都可以直接用于输入/输出。MSP430系统中没有专门的输入/输出指令,输入/输出操作通过传送指令来实现。端口P1`P6的每一位都可以独立用于输入/输出,即具有位寻址功能。常见的键盘接口可以直接用端口进行模拟,用查询或者中断方式控制。由于MSP430的端口只有数据口,没有状态口或控制口,在实际应用中,如在查询式输入/输出传送时,可以用端口的某一位或者几位来传送状态信息,通过查询对应位的状态来确定外设是否处于“准备好”状态。

      端口的功能。(1)P1,P2端口: I/O,中断功能,其他片内外设功能如定时器、比较器;(2)P3,P4P5P6端口:I/O,其他片内外设功能如SPI、UART模式,A/D转换等;(3)S,COM端口:I/O,驱动液晶。

       MSP430各端口具有丰富的控制寄存器供用户实现相应的操作。其中P1,P2具有7个寄存器,P3~P6具有4个寄存器。通过设置寄存器我们可以实现:(1)每个I/O位独立编程;(2)任意组合输入,输出和中断;(3)P1,P2所有8个位全部可以用作外部中断处理;(4)可以使用所以指令对寄存器操作;(5)可以按字节输入、输出,也可按位进行操作。

       端口P1,P2的功能可以通过它们的7个控制寄存器来实现。这里,Px代表P1或P2。

(1)PxDIR: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 8位相互独立,可以分别定义8个引脚的输入/输出方向。8位再PUC后都被复位。使用输入/输出功能时,应该先定义端口的方向 。作为输入时只能读,作为输出时,可读可写。0:输入模式;1:输出模式。如:P1DIR|=BIT4;   //P1.4输出 ,P2DIR=0XF0;   //高4位输出,低4位输入。

(2)PXIN:输入寄存器,为只读寄存器。用户不能对它进行写入,只能通过读取其寄存器的内容来知道I/O口的输入信号。所以其引脚的方向要选为输入。如再键盘键盘扫描程序中经常要读取行线或者列线的端口寄存器值来判断案件情况。例如:unsigned char key;

P1DIR&=~BIT4;   //P1.4输入

……

key=P1IN&0X10;   //输出端口P1.4的值

……

(3)PXOUT:输出寄存器。该寄存器为I/O端口的输出缓冲寄存器,再读取时输出缓存的内容与引脚方向定义无关。改变方向寄存器的内容,输出缓存的内容不受影响。如:PIOUT|=0X01;   //P1.0输出1 , PIOUT&=~0X01;   //P1.0输出0 。

(4)PXIFG:中断标志寄存器。他的8个标志位标志相应引脚是否有中断请求有待处理。0:无中断请求, 1:有中断请求。其中断标志分别为PXIFG.0~PXIFG.7。应该注意的是:PXIFG.0~PXIFG.7共用一个中断向量,为多源中断。当任一事件引起的中断进行处理时,PXIFG.0~PXIFG.7不会自动复位,必须由软件来判断是对哪一个事件,并将相应的标志复位。另外,外部中断事件的时间必须保持不低于1.5倍的MCLK时间,以保证中断请求被接受,且使相应中断标志位置位。

(5)PXIES:中断触发沿选择寄存器。如果允许PX口的某个引脚中断,还需定义该引脚的中断触发方式。0:上升沿触发使相应标志置位,1:下降沿触发相应标志置位。如:MOV.B #07H, &P1IES ;p1低3位下降沿触发中断。

(6)PXIE:中断使能寄存器。PX口的每一个引脚都有一位用以控制该引脚是否允许中断。0:禁止中断 ,1:允许中断。MOV.B #0E0H, &P2IE ;P2高3位允许中断。

(7)PXSEL:功能选择寄存器。P1,P2两端口还具有其他片内外设功能,将这些功能与芯片外的联系通过复用P1,P2引脚的方式来实现。PXSEL用来选择引脚的I/O端口功能与外围模块功能。0:选择引脚为I/O端口,1:选择引脚为外围模块功能。如:P1SEL|=0X10; //P1.4为外围模块功能。

       端口P3、P4、P5、P6没有中断能力,其余功能同PI,P2。除掉端口P1,P2与中断相关的3个寄存器,端口P3,P4,P5,P6的4个寄存器(用法同P1,P2)分别为PXDIR,PXIN,PXOUT,PXSEL可供用户使用。

      端口COM和S,他们实现与液晶片的直接接口。COM为液晶片的公共端,S为液晶片的段码端。液晶片输出端也可经软件配置为数字输出端口。

网友:
附例程一个。
//外部中断
void Init_PORT1(void)
{
        P1SEL=0x00;
        P1IFG=0x00;
        P1IES=0xff;
        P1IE=0xff;
}
这几行什么功能,大家对着上面看

网友:
//外部中断
void Init_PORT1(void)
{
        P1SEL=0x00; //等于0时,P1口使用IO功能
        P1IFG=0x00;//等于0没有中断
        P1IES=0xff;//下降沿触发相应标志置位
        P1IE=0xff;//充许中断使能寄存器
}

网友:
P1IES=0xff;//下降沿触发相应标志置位
同时有个问题,这个下降沿触发是什么意思。
可以用C语言举个例子不

网友A:
比如是接按键,不算抖动,下降沿触发是指按下的时候进入中断,上升沿触发是在放开按键的时候进入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是接按键,不算抖动,下降沿触发是指按下的时候进入中断,上升沿触发是在放开按键的时候进入中断

按下进入中断,可以理解。但是放开再进入中断做什么呀?要表示,按键已经弹起?还是要有其它的作用。不用中断,就在进入按下里中断里,等待按键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