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的小问题,一直没搞懂。困惑了好久啊

楼主:
if((P1IFG&0x0002)==0x0002)

0X0002转成二进制是10

请问P1IFG值为多少时,这个条件语句为真

这条语句0x02&0x002==0x0002为真吗?

同样的

00000010b&000000000010b==0000000000000010b吗

好久了,一直没有搞懂的一个小问题,望高手解答

网友:
P1IFG值为0x0002时成立

那个应为真,因为数值一样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位检测。只要变量(也就是你这里的P1IFG)的第二位为1,则为真。

网友:
可能那样写的话,为的是确保软件的性能吧!就是P1.1的中断标志位!

网友:
用VC试试,加个什么提示的。。

网友:
试过了,,一样的。。。为真

网友:
0x02&0x002==0x0002这个为真吗?

网友:
嗯  用VC 试出来是真的?相等啊。
#include
void main()
{
        int a=0x02;
        int b=0x002;
        if((a&b)==0x0002)
                printf("The result is true\n");
        else
                printf("The rusult is faulse\n");
}
这样算出来是真的。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动手试试就可以了的。。。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动手试试就可以了的。。。

我不会VC,
玩单片机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位操作和二进制。

网友:
查看中断标志位。很简单就是判断P1.1口是否有中断触发,P1IFG就是中断标志位。在C语言中没有逻辑的布尔变量,C语言默认只要不是0就是真。就这么简单。单片机不要玩的过火了,玩过火了会烧到自己的!

网友:
应该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