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口复用的问题

楼主:
STM32一些 IO口有几种的复用形式,比如USART2_RXTIM5_CH4/ADC123_IN3/TIM2_CH4,当寄存器配置成IO复用的形式,CPU怎么识别是其中的哪种复用形式,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一下手册的AFIO寄存器吧.
这几个并列的复用配置了哪个外设就是哪个

网友:
看你怎么配置寄存器了。

网友:
有相关寄存器的配置实现,处理器根据配置判断不必担心什么,倒是器件手册应该仔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