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S WEB服务器怎么在网页中加入MAC地址修改?

楼主:
请问LM3S WEB服务器怎么在网页中加入MAC地址修改?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

先做个对话框,嵌到网页里,然后点事件按钮,比如更新。然后你单片机就查收你发的数据,找到你的地址然后程序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打算试试,试完了传上来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了,等你的好消息了。

网友:
在网页里修改MAC地址?MAC地址应该是您的产品出厂就固定的,如果采用TI的方法把MAC放到非易失寄存器中,是无法修改的,该寄存器只允许修改一次,当然您自己可以把它存在其他的存储介质中,可以自己在线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