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启动不了,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
 编译已经通过并生成vxworks文件,通过网口加载vxworks,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观察到,跑到starting就没下文了,大侠们赐教是什么原因。(我想在各个启动过程中所调用的函数中使用printf(“标记”);来观察到底执行到哪一个函数死掉了,结果不能将printf内容打印出来,这是什么原因?)
boot device          : qefcc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host
file name            : vxworks
inet on ethernet (e) : 172.17.3.101
host inet (h)        : 172.17.3.59
user (u)             : vxworks
ftp password (pw)    : vxworks
flags (f)            : 0x0
other (o)            : qefcc

Loading... 1212064
Starting at 0x10000...

网友:
执行过程中死机了

printf函数的执行需要等io系统初始化好了才能用,这个时候系统启动都差不多了,提前使用,只能是直接找死。
首先要对一下启动的地址和编译的地址是否一致。
然后可以在系统启动的关键位置,往reserved内存里面直接设置一些标志,再热启动后,在boot可以看这些内存,看看运行到哪里了,注意,定义了reserved内存后boot也要重编。